I2C协议是不是有协议延迟的时间?

楼主(2021-11-29):
我看写I2C通信协议的,比如启动协议有: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Nop();
CL=1;
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Nop();
  _Nop();
Nop();
Nop();
DA=0;     //发送起始信号
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Nop();
Nop();
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Nop();
Nop();

可是我上网去查资料,都没有写需要延时4.7us,或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
请问I2C协议是不是有协议延迟的时间?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
这个是给引脚电平稳定的时间,同时对于SCL引脚来说也是IIC频率的时间,IIC是由最高频率限制的

网友:
有最小时间限制啊,100KHZ和400KHZ的最小延时不一样,你去看IIC协议时序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