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磁珠选型

楼主(2021-11-29):
电感磁珠选型的一些知识。

网友:
原则上磁珠的阻抗峰值频率应至少高于信号的有效带宽,否则会影响影响信号完整性,从而影响到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
EMI选用磁珠的原则就是磁珠的阻抗在EM噪声频率处最大。

网友:
1.电流  2.横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