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pwm中断和cap中断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11-29):
28335的pwm中断和cap中断是怎么实现的,跟CPUtimer有什么关系+ L" V  ]" b' [5 B  L

网友:
也向知道28335的pwm中断和cap中断是怎么实现的,跟CPUtimer有什么关系

网友:
pwm一个周期可以配置四次中断触发,分别是第一次:计时器归零;第二次:CAMPA挤满;第三次:CAMPB挤满;第四次:TRD(周期)挤满。达到这这个位置时都可以触发中断,但是一个pwm模块中断是公共的,类似中断组。每个CAP捕获模块有四个捕获器,名为cap1,cap2,cap3,cap4。这四个捕获器都可以分别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中断,同样一个cap模块中断共用,中断服务函数也共用。

网友:
    pwm和cap都是独立定时器,与可直接配置的定时器不是一个。但是频率信号是同源的,只是外设可配置分频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