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双面PCB单片机CPU下面应该铺地还是铺电源?

楼主(2021-11-29):
画双面PCB单片机CPU下面应该铺地还是铺电源?

网友:
铺电源也有一定道理CPU下方的电源和PCB底面的地层能形成一个电容,吸收一定的数字噪音

网友:
    CPU下面铺电源给画电源线提供方便,现在的CPU四面都有电源管脚,如果在外围画电源线,需要画一大圈电源走线困难。

网友(2022-02-20):
    一般铺地线多,电源芯片一般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