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和稳压二极管怎么区别?

楼主(2021-11-29):
从外观上他们好象一模一样啊

网友:
3端集成线性稳压器和MOS管都有DPAK封装。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这里的用万用表主要是测量mos管,按照mos管的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场效应管两端的电压 和电源电压是不匹配的

栅极电压可能会波动很大

稳压一下防止击穿啊

是稳定或者说限制 “源漏电压”

源极和漏极之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