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LM3481仿真失败

楼主(2021-11-29):
按照LM3481手册提供的典型应用在tiNA-TI中进行仿真,仿真结果与手册完全不同。。。

手册提供的典型应用

TINA中建立的仿真图

仿真输出结果

此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用LM3481制作一个宽输入的可调电源可行吗?比如设计输入3~15V,输出3~35V可调,最大电流1.5A,设计中应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
仿真的时间太短了,需要加长,比如10ms,甚至更长。但你的模型应该还有些错误,根据你的模型做了仿真,输出电压都上1000V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