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MCU的功耗的方法

楼主(2021-11-29):
低功耗是mcu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某些可穿戴的设备,其携带的电量有限,如果整个电路消耗的电量特别大的话,就会经常出现电量不足的情况,影响用户体验。所以如何保证MCU的功耗尽可能的低成为了重中之重,一下给出了几条小建议。
1.关闭外设时钟
       现在市面所生产的大多数MCU,其外设模块一般都会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时钟开关,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外设了,但是,使用这个外设就会产生相应发功耗,反之,想要让这个外设不产生功耗,就可以关闭这个时钟开关。
2.时钟不需要倍频
      除了外设模块消耗功率之外,还有一个功耗大户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PLL和FLL模块。PLL和F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时钟,相应的,其功耗也会被提上去。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需要切换时钟模式,旁路掉PLL和F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MCU的功耗,等到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3.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一般IO的内部或者是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举个例子,如下图所示,假如某个IO口有个10KΩ的上拉电阻,把引脚拉到3.3V,然而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此IO口被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根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消耗3.3V/10K=0.33mA的电流,假如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mA就贴进去了,太可惜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4.使I/O与外设IC相互统筹
       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消耗。假如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此与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无论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所以凡是遇见这一类的情况,首先需要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的状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控制MCU睡眠之前,设置好MCU的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要保证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消耗掉。
5.将调试器的连接断开
       当MCU连接着调试器时,大部分的电流就会被调试器掳走,导致测试的功耗增加,所以以后在测试功耗时,一定不要连接着调试器,更不能一边调试一边测试电流。

网友:
PLL和F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

网友:
一般IO的内部或者是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
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