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ADC转换单元

楼主(2021-11-29):
一、ADC转换基本步骤
A/D转换器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需要进行4个步骤:采样、保持、量化和编码。
详细解释4步的意义:
(1)采样,就是将时间上连续的模拟量转换为时间上离散的模拟量;
(2)保持,就是在下次采样到来之前,将采样结果存储起来;
(3)量化,就是离散的模拟量归化为与之接近的数字量,量化分为直接比较型和间接比较型,直接比较型将输入的模拟量与参考电位比较,得到数字量,又分为逐次逼近ADC和并行ADC,间接比较型将输入的模拟量和参考电位转换为中间的物理量在进行比较,常见的双积分ADC;
(4)编码:将量化后的结果按照一定数制形式表示。

二、ADC转换原理之逐次逼近ADC
逐次逼近AD转换器是由逻辑控制电路、N为逐次逼近寄存器、D/A转换器和 比较器组成。
原理:
基本原理是从N位寄存器的高位到低位逐位试探比较,转换过程:首先给寄存器清零,然后给最高位置位,将寄存器结果送到D/A转换器,将D/A转换器的输出结果V0与待转换的模拟量Vx进行比较,若V0<Vx,则最高位保留,反之最高位清零;接着,将寄存器的次高位置位,经D/A转换后送入比较器与Vx进行比较,若V0<Vx,则次高位保留,反之清零。。。重复此过程,直至逼近寄存器的最低位。

三、ADC转换原理之双积分ADC
双积分AD转换器是由逻辑控制电路、电子开关、积分器、比较器和计数器等组成。
原理:
基本原理是先对输入信号(待转换的模拟量)进行正向积分,然后再对参考电位信号进行反向积分,当积分器输出信号为零时,停止积分。转换过程:逻辑控制电路控制电子开关接通模拟量Vi,采样输入到积分器进行固定时间T的正向积分(积分从零开始),积分时间T到后,电子开关接通极性相反的参考电位Vref,进行反向积分,当比较器输出结果为零时,停止积分。此时计数器在反向积分时间内所计的数值T’,就是模拟量Vi对应得数字量:
V i = V r e f ∗ T ′ T Vi=\frac{Vref*T'}{T}Vi=

Vref∗T

网友:
逐次逼近AD转换器是由逻辑控制电路、N为逐次逼近寄存器、D/A转换器和 比较器组成。

网友:
编码是将量化后的结果按照一定数制形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