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

楼主(2021-11-29):
      有没有大神会pads转成allegro,不缺少东西的

网友A:
    • PADS Layout中打开需要转换的PCB,然后选择文件~导出
    • 选择好要保存的路径,点击保存
    • 在接下来的设置中,点击全选,转换格式选择power PCB 4.0,展开,勾选原件和网络,确定后会导出asc格式的文件保存到上一步选择的路径
    •
      打开allegro软件,选择File~import~CAD translators~PADS

    •  然后在弹出的设置框中,ASCII input File这里选择之前的导出的文件,options File这里旋转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pads_in.ini这个路径的文件,output design这里设置转换后要保存的目录

    •
      点击translate,等待转换完成

    •
在allegro中点击file~open,指到output design设置的目录,可以看到已经生成了brd文件,打开即可,到此就完成了PADS导allegro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ADS Layout中打开需要转换的PCB,然后选择文件~导出
  • 选择好要保存的路径,点击保存
  • 在接下来 ...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ADS Layout中打开需要转换的PCB,然后选择文件~导出
  • 选择好要保存的路径,点击保存
  • 在接下来 ...

  •  那allegro转pads会吗?  大神

网友B:
    那allegro转pads会吗?用AD中转,成功率高

网友:
    道法自然 发表于 2021-11-29 16:24PADS Layout中打开需要转换的PCB,然后选择文件~导出选择好要保存的路径,点击保存在接下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allegro转pads会吗?用AD中转,成功率高

    不会哎   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哎   求教

    用AD16.1导入ALLEGROPCB,再把生成的后缀为pcbdoc,直接导入PADS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