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单独元件的线宽怎样设置?

楼主(2021-11-29):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AD10单独元件的线宽怎样设置,比如我要设置一个STM32的引脚的导线都为8mil,其它元件的导线为10mil,在规则中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可以重新再编辑一个线宽规则,把要设计的线编辑在这个规则中,设置需要的宽度,在把规则优先权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针对那个器件单独设置一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