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选择属性solder mask top是否可以当焊盘用?

楼主(2021-11-29):
铜箔选择属性solder mask top是否可以当焊盘用?

网友:
可以,如果你需要SMT上锡膏就要对应的把Paste层也打开。当然需要注意,如果是大面积的开创要记得考虑散热焊盘

网友:
本来就当焊盘用。

网友:
可以直接当焊盘用

网友:
    不行的,不是铜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