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pcb 中怎么删除和添加鼠线?

楼主(2021-11-29):
    xpedition  pcb  中怎么删除和添加鼠线?没有原理图,修改板子------------百忙之中,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TOOLS / Un-route / all

网友:
    如果描述的是飞线的话,选中需要的焊盘,右击鼠标,mark或unmark,显示/关闭飞线

网友:
    我猜楼主是不是要在只有PCB的情况下做ECO变更,即改变连线关系?
我也想知道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更改连线关系。

网友:
    Layout只能调整FPGA不能增减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