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 PCB SI XL点击probe无反应

楼主(2021-11-29):
SI design Setup已经设置完成了,现在想提取拓扑结构,结果点击Probe屏幕只是闪一下,对话框没有弹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版本是16.6

网友:
    pin logic是否是设置正确
    要对应IO INPUT OUTPUT
拓补结构不需要定义DC也可以提取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安装了Ansys的ECAD工具或者Ansoft的Ansoftlink

网友:
    切换版本sigrity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