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Artix 7系列时钟电平选择

楼主(2021-11-29):
xilinx Artix 7系列的FPGA,官方设计采用的是SIT9102,产生200MHz的差分时钟,请问下该有源晶振电源是接2.5V还是3.3V ......?

网友A:
    2.5v和3.3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和3.3v都可以

    谢谢!再请教下,如果时钟芯片电压为2.5V,那么时钟引脚所在的BANK需要提供多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