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SIWAVE 类似版本2021R1 详细仿真教程

楼主(2021-11-30):
搜索好久也没找到相关的详细教程和书籍。有这方面专业一些的培训资料吗?

网友A:
1.1.1 allegro文件的导入
法一、SIwave 在ANSYS 2019 R1之前的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以后的版本不再支持直接导入
1、安装ECAD
2、在allegro 菜单栏中会出现SIwave的选项,可直接将.brd文件转换成.siw文件

1.1.2ODB++文件导入(建议选此,数据通用性较好)
1、将PCB文件导出生成ODB++文件
2、打开SIWAVE
3、点击import → ODB++

网友:
    help啊,,,,以前的资料也差不多,够你用了

网友:
    百度,有点免费的,多下来只能自己举一反三了。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A:
    1.1.1 allegro文件的导入
    法一、SIwave 在ANSYS 2019 R1之前的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以后的版本不再支持 ...

不错,正在查询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