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GBT和使用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30):
使用IGBT和使用MOS管有什么区别,和注意的地方

网友:
那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
MOS管保管不当容易造成静电击穿损坏

网友:
耗尽型与增强型都属于mos管(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前者在不加栅源电压时漏极和源极为耗尽层不能导通,而且工作是栅源电压只能是正向的;增强型则可以导通,栅源电压可正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