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外部供电和电池供电的系统如何做到一个开关可以控制2个电的通断?

楼主(2021-11-30):
我想问一下,现在那种存在外部供电还有内部电池供电的设备,是如何做到一个开关可以控制2个电的通断的

网友:
一个开关电源给PLC工作供电,另一个开关电源是接PLC输入的公共端和传感器,这样输入部分会构成回路,就能工作了

网友:
把两个开关电源的负端短接,这样两个开关电源公用负端,也能构成回路,输入部分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