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env改过之后打不开allegro,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1-11-30):
Feature not supported yet
Parse error in file D:/cadence/SPB_Data/pcbenv/env,line 1
Unable to find the messaging system module definitions file
'allegro_smi_modules.txt'

ERROR: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Allegro error messaging system.

不知道怎么把下载env扣除威望取消掉

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env 文件放的路径是对的吗?(应该放在环境变量中设置的 HOME 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v 文件放的路径是对的吗?(应该放在环境变量中设置的 HOME 路径下)

    就这个路径D:/cadence/SPB_Data/pcbenv/env
    安装包下面这个路径 D:\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share\pcb\text\env
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路径D:/cadence/SPB_Data/pcbenv/env
安装包下面这个路径 D:\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shar ...

    你肯定是用记事本打开的EVN,那个有时候会有问题,最好用UE或者NOTEPAD来编辑修改

网友:
    home变量删了重新建

网友:
    你这ENV不是文本文件,是不是存错格式了?

楼主:
    我卸载了重新装了,好像是env打开编辑后就被自动加密了,Allegro识别不了。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我卸载了重新装了,好像是env打开编辑后就被自动加密了,Allegro识别不了。

真的,加密了的ENV文件识别错误

网友:
    加密的就是不行了的,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