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编程和嵌入式开发关系的

楼主(2021-11-30):
我现在在学习嵌入式开发,因为一些原因需要学单片机编程,不知道两者是否有关联,也就是说单片机编程和嵌入式开发要同时进行,嵌入式开发对单片机编程有帮助吗?

网友:
单片机叫做逻辑控制器,也属于嵌入式,但我们一般说嵌入式指的是ARM架构的逻辑处理器上运行一个可裁剪的系统(比如linux、安卓)。嵌入式涉及的知识非常庞大,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指对处理器引脚功能的了解及周边电路的设计,软件指系统的裁剪、移植、驱动开发、应用开发。单片机一般不上操作系统,只是用C语言写几个函数来控制它的引脚,你学嵌入式以后想做个硬件工程师就需要从单片机学起,如果想做软件工程师那就要好好钻研系统了

网友:
单片机属于可编程微控制器,用了它可以省去大部分学习电路的时间,直接用烧片机烧写录入程序就可以了,但是单片机只支持c语言和汇编语言,而嵌入式开发是指在单片机或者arm中开发系统,原理和单片机一样的其实广义上讲单片机就是一种嵌入式系统,而c++属于面对像,不能用在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中,只可以在pc上实现,而且功能太强,一下不能上手,建议先学c然后学vb的面对象,这样比较快而且既能学嵌入式又能学面对象

网友:
概念没搞明白,跟我以前一样。其实单片机开发,哪怕是最低级的8位单片机也是一种嵌入式,只不过他的系统很小,不想ARM那样可以抑制linux 等系统。做低端的单片机需要了解单片机的内部资源什么的,操作它的各种资源以实现各种功能。对于单片机开发和嵌入式系统的联系,我认为有一些,但是不多 ,嵌入式(主要设计到操作系统的,)更多偏向于软件,单片机则更多的要偏向于硬件,因为所有I/O都要有相应的外围功能电路,这二者可以形象的比喻成,开汽车 和骑自行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