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PCB板上用覆铜写字?

楼主(2021-11-30):
怎么在PCB板子上用铜写字?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丝印层上写上公司的logo,板子的型号等等,但是公司经理让我用覆铜写字,求各位大侠谁会操作,烦请教一下具体操作方法。我用的是pads 9.5软件,pads layout画的PCB板。

网友:
说的是沉金吧

网友:
把文字放在顶层或底层,就可以了

网友:
要先画个禁止区域,然后把字符放里边

网友:
会导结构进去吗?用cad软件编辑文字、log。用cad的自带功能 ‘TXTEXP ‘把文字炸成线段,另存为.DXF。dxf文件做成一个symble放到PCB中,z-copy到silk或者sold层。这些不会的话找ski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