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怎样快捷地将批量器件从顶层移到底层?

楼主(2021-11-30):
    PCB中怎样快捷地将器件从顶层移到底层,我想移很多元件,目前只会右键点元件,然后在选择bottomlayer,这种方法只适合单个元件,我想移很多元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选中需要移动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层“layer”中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网友:
    直接按下*按就可以换了,你试试的

网友:
    鼠标左键拖住元器件,按L键即可改变元器件的布层(注意相关输入法,不然没作用)

网友:
    框选你需要调整的器件,按L换到bot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