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的FPC线路板需要哪几点要求?

楼主(2021-11-30):
优质的FPC线路板需要哪几点要求?

网友:
要求元件安装上去以后电话机要好用,即电气连接要符合要求

网友:
受高温铜皮不容易脱落

网友:
铜表面不容易氧化,影响安装速度,氧化后用不久就坏了

网友:
外形没有变形,以免安装后外壳变形,螺丝孔错位。现在都是机械化安装,线路板的孔位和线路与设计的变形误差应该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
表面的力学性能要符合安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