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ltium自己画元器件,然后添加到库里?

楼主(2021-11-30):
如何用altium自己画元器件,然后添加到库里?

网友:
    以下操作很费时,所以每做完一项就保存一下,以防死机或突然断电,造成前功尽弃。

    1)建立集成库项目,在其下创建符号文件、封装文件。

2)在符号文件中画出元件的电路符号,通过添加方式可画N多个。
    3)在封装文件中画封装(严格按尺寸,按上述方法,也可画N多个)。
4)在符号文件中,为每个元件添加相应的封装,可添加多种不同封装。
    5)在项目文件名上点右键后,选第一项进行编译,就生成了元件库(在项目保存位置的输出
          文件中)。
6)将此文件(***.IntLib)移动到AD的库文件夹下(也可不移,只要自己清楚在哪里就行),
     除了这个文件外,以上其他涉及的文件都可以删除了。
    7)按其他库文件的操作方法一样,加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