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的wifi模块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21-11-30):
本设计以无线WIFI作为通讯接口,设计符合TCP/IP协议的相关软硬件,以实现可通过互联网对智能仪器进行工作状态查询、动作控制、参数配置等功能。 设计内容包括相关的硬件、软件设计。 设计可基于8位单片机或32位ARM微处理器实现。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我如何进行关于wifi模块的封装。我完全不懂内部结构是什么。

网友:
先框选所有被分解的部分。 2、右键单击弹处处菜单的make device。

网友:
找个芯片手册画一个

网友:
    看WiFi模块规格书,里面有封装尺寸,引脚名称等信息,先做原理图符号,再弄pcb封装,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找现有的封装,比如立创这些应该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