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2021R1 的Designer 是合并到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里了吗?

楼主(2021-11-30):
1   ANSYS  2021R1  的Designer 是合并到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里了吗?

2   眼图怎么仿真?

网友A:
    基本设置和框架如下,细节参数具体设置

    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设置和框架如下,细节参数具体设置

比如:

365这么多机器人啊

网友:
    不是很懂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你这个图是ADS。design 是ANSYS的。

网友:
    里面和ADS差不多,可以插入眼图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