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里面的程序用什么软件编写?

楼主(2021-11-30):
1:  早期的应用MC68008P8 和AM27C512还有一个RAM芯片组成一个控制系统,程序应该用什么编译软件编写?
2: Eprom和EEprom里面的程序不用mcu能读出来,然后实现功能吗?

网友:
用编程器把程序读出来,复制试试

网友:
    EASY68K,用汇编写

网友:
    EPROM我以前用的都是那种带玻璃窗口的,需要有个编程器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