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数据采集系统的精度?

楼主(2021-11-30):
1.是否可以在ADC后面添加数字滤波器去提高精度?
2. 是否可能在不使用微控制编程的前提下,去校准ADC的gain error?
3. 是否可以使用FPGA去校准ADC的Gain error?

网友:
采样的精度取决于你转换的系统噪声环境以及ADC的初始精度,后期的数字滤波器处理是无法提高信号精度,只能提高信号的稳定性,除非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比如称重),那就可以以时间为代价进行分长时间的求均值,得到更为稳定的数值(但是极限的测量精度是没有提高的,是在测量精度的上限以下尽量提高应用获取精度

网友:
可以数字范围比较,滤除明显的尖峰和低谷数据

网友:
保存n个数据,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就是采集到一个新数据,保存到n数据中,同时删除一个n个数据中最先采集到的数据,然后求这n个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后面要分析计算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