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两个之间怎么相互通信,相互传送数据?

楼主(2021-11-30):
ZigBee CC2530两个之间怎么相互通信?就是实现两个ZigBee板子之间相互传输数据

网友:
    ZigBee是一种近距离无线技术,类似蓝牙,wifi,NFC等等

网友:
    Zigbee是IEEE 802.15.4协议的代名词,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

网友:
    无线串口简单一点,通过协议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网友:
    CC2530是TI公司出的一款支持ZigBee技术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