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如何有效的进行抗干扰措施?

楼主(2021-11-30):
PCB线路板如何有效的进行抗干扰措施?

网友:
若PCB电路板上既有逻辑电路又有线性电路,应使它们尽量分开;低频电路的地应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实际布线有困难时可部分串联后再并联接地

网友:
    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PCB线路板,其接地电路布成团环路,大多能提高抗噪声能力

网友:
    IC器件尽量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少用IC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