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检测主要是判断mos管漏电、短路、断路、放大

楼主(2021-11-30):
1、把红笔接到mos的源极s上,黑笔接到mos管的漏极上,好的表针指示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有阻值没被测mos管有漏电现象。

2、用一只100kω-200kω的电阻连在栅极和源极上,然后把红笔接到mos的源极s上,黑笔接到mos管的漏极上,这时表针指示的值一般是0,这时是下电荷通过这个电阻对mos管的栅极充电,产生栅极电场,由于电场产生导致导电沟道致使漏极和源极导通,故万用表指针偏转,偏转的角度大,放电性越好。

3、把连接栅极和源极的电阻移开,万用表红黑笔不变,如果移开电阻后表针慢慢逐步退回到高阻或无穷大,则mos管漏电,不变则完好。

 4、然后一根导线把mos管的栅极和源极连接起来,如果指针立即返回无穷大,则mos完好。

网友:
由于电场产生导致导电沟道致使漏极和源极导通,故万用表指针偏转,偏转的角度大,放电性越好

网友:
如果有阻值没被测mos管有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