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大工作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1-11-30):
据说FPGA的最大工作频率能达几百MHZ(是不是相当于CPU中的主频,而CPU中的主频有几GHZ啊),我本来想实现每秒产生1~2G个左右的扩频码片的时钟,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FPGA来实现了,可我看到别人的论文上却实现了。请朋友告诉我下好吗?多谢了!

网友:
CPU的主频比FPGA高,因为CPU是ASIC,CPU的主频现在一般都在2~3G左右,更高的也能达到,不过没有必要

网友:
altera的fpga速度号是逆向排序的
8速度最低而6是最高
具体到最大时钟频率就难说了
这只是用来标定同一种芯片不同的性能,是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6比7快,7比8快
也非绝对,统计上的结果在个别上会出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