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信原理

楼主(2021-11-30):
UART 通信格式
串口全称叫做串行接口,通常也叫做 COM 接口,串行接口指的是数据一个一个的顺序传输,通信线路简单。使用两条线即可实现双向通信,一条用于发送,一条用于接收。串口通信距离远,但是速度相对会低,串口是一种很常用的工业接口。 I.MX6U 自带的 UART 外设就是串口的一种, UART 全称是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smitter,也就是异步串行收发器。
既然有异步串行收发器,那肯定也有同步串行收发器, STM32除 了 有 UART 外 ,还有 另 外一 个 叫 做 USART 的 东 西。 USART 的全 称 是 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也就是同步/异步串行收发器。 相比 UART 多了一个同步的功能,在硬件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多了一条时钟线。 一般 USART 是可以作为 UART使用的,也就是不使用其同步的功能。
UART 作为串口的一种,其工作原理也是将数据一位一位的进行传输,发送和接收个用一条线,因此通过 UART 接口与外界相连最少只需要三条线: TXD(发送)、 RXD(接收)和 GND(地线)。

图 21.1.1.1
就是 UART 的通信格式:UART 通信格式串口全称叫做串行接口,通常也叫做 COM 接口,串行接口指的是数据一个一个的顺序传输,通信线路简单。使用两条线即可实现双向通信,一条用于发送,一条用于接收。串口通信距离远,但是速度相对会低,串口是一种很常用的工业接口。 I.MX6U 自带的 UART 外设就是串口的一种, UART 全称是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smitter,也就是异步串行收发器。

UART 作为串口的一种,其工作原理也是将数据一位一位的进行传输,发送和接收个用一条线,因此通过 UART 接口与外界相连最少只需要三条线: TXD(发送)、 RXD(接收)和 GND(地线)。
空闲位:数据线在空闲状态的时候为逻辑“1”状态,也就是高电平,表示没有数据线空闲,没有数据传输。
起始位:当要传输数据的时候先传输一个逻辑“0”,也就是将数据线拉低,表示开始数据传输。
数据位: 数据位就是实际要传输的数据,数据位数可选择 5~8 位,我们一般都是按照字节传输数据的,一个字节 8 位,因此数据位通常是 8 位的。低位在前,先传输,高位最后传输。奇偶校验位: 这是对数据中“1”的位数进行奇偶校验用的,可以不使用奇偶校验功能。
停止位:数据传输完成标志位,停止位的位数可以选择 1 位、 1.5 位或 2 位高电平,一般都选择 1 位停止位。
波特率:波特率就是 UART 数据传输的速率,也就是每秒传输的数据位数,一般选择 9600、19200、 115200 等

网友:
串行接口指的是数据一个一个的顺序传输

网友:
串口通信距离远,但是速度相对会低

网友:
    MX6U 自带的 UART 外设就是串口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