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雾化器改成遥控,如何拆掉开关?

楼主(2021-11-30):
usb的小雾化器 ,按钮是按的那种,每次连电都要按下开关,所以必须拆掉开关才能遥控控制冒烟,求各位大神是怎么把他换掉或者是直接把他直接在电路板上直接链接吗

网友:
使用一字螺丝起子松开撞击球固定螺丝.取下撞击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