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等长设置规则求解

楼主(2021-12-01):
    Fly by拓扑的4颗DDR颗粒,如何设置分段等长?求详细操作方法,感谢!

网友A:
    先设置地址线规则1-2,1-3,1-4,1-5(1指主芯片),然后绕的时候先绕1-2,将后面1-3....等全部设为误差10000,然后按顺序往后绕,绕那一段改小那一段

网友:
    :lol:lol都可以。如果扇出长度相同,两片之间走线长度相同,直接饶主芯片到第一片长度等长即可。: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地址线规则1-2,1-3,1-4,1-5(1指主芯片),然后绕的时候先绕1-2,将后面1-3....等全部设为误差10000,然后按顺序往后绕,绕那一段改小那一段

    需要分别设置pin pair然后加到一个组吗?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做设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分别设置pin pair然后加到一个组吗?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做设定?

一招破解等长约束世界难题-兼神器大放送:https://mp.weixin.qq.com/s/Q7_aX8GeliGRlff-j2yO9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招破解等长约束世界难题-兼神器大放送:https://mp.weixin.qq.com/s/Q7_aX8GeliGRlff-j2yO9w

    果然是神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