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集天线和分集天线的介绍

楼主(2021-12-01):
    分集接收技术是一项主要的抗衰落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多径衰落信道传输下的可靠性,在实际的移动通信系统中,移动台常常工作在城市建筑群或其他复杂的地理环境中,而且移动的速度和方向是任意的。分集接收技术被认为是明显有效而且经济的抗衰落技术。
     分集的基本思想是将接收到的多径信号分离成不相关的(独立的)多路信号,然后把这些多路信号分离信号的能量按一定的规则合并起来,使接收到的有用信号能量最大,进而提高接收信号的信噪比。因此,分集接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把接收的多径信号分离出来使其互不相关,二是将分离出来的多径信号恰当合并,以获得最大信噪比。
      分集的方式:分集分为宏观分集和微观分集两大类。宏观分集也称为多基站分集,其主要作用是抗慢衰落。例如,在移动通信系统中,把多个基站设置在不同的物理位置上(如蜂窝小区的对角线上),同时发射相同的信号,小区内的移动台选择其中最好的基站与之通信,以减小地形、地物及大气等对信号造成的慢衰落。
主分集的定义及作用
Radio 0是主集,负责射频信号的发送和接收;Radio1是分集,只接收不发送,基站会把从两个接口收到的信号进行合并处理,从而获得分集增益,因此这里的分集增益是接收增益。
    分集接收主要是为了抵消快衰落对接收信号的影响,由于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因反射等干扰产生多径分量信号,接收端利用多天线同时接收不同路径的信号,然后将这些信号选择、合并成总的信号,以减轻信号衰落的影响,这叫分集接收。分集就是把分散得到的信号集中合并,只要几个信号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经恰当的合并后就能得到最大的信号增益。
1、小区主集:接收和发射是双工的;分集每个小区上面都有对应的天线,每个天线连着两根馈线,这两根馈线互为主分集,通常采用1发双收模式。两分集接反应该是A小区的一根馈线接到了B小区上,B小区一根馈线接到了A小区上。形成了A小区下面A1B2,B小区下面A2B1这种情况。理论上两个接收应该会有3dB的增益,如果接成鸳鸯线,首先接收性能会降低,同时在测量报告里面可以看到主分集电平差异会较大,上下行平衡也会有影响。:只接收不发射;区别:只接主集基站可以正常工作,只接分集基站不可以正常工作
    2、分集式天线(Diversity Aerials)确保无线信号接收的质量,即便在接收条件差的情况下依然能保证高标准音质。电视台与广播电台的电磁波常会受到高楼或山丘的反射,所以天线会接收到源信号和被反射后延迟到达的信号,接收质量由此受到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多路传输干扰。分集式天线内含若干(最多有四根)天线,它会合并不同天线独立接收的信号,以达到过滤干扰信号的目的;
3、根据信号论原理,若有其他衰减程度的原发送信号副本提供给接收机,则有助于接收信号的正确判决。这种通过提供传送信号多个副本来提高接收信号正确判决率的方法被称为分集。分集技术是用来补偿衰落信道损耗的,它通常利用无线传播环境中同一信号的独立样本之间不相关的特点,使用一定的信号合并技术改善接收信号,来抵抗衰落引起的不良影响。空间分集手段可以克服空间选择性衰落,但是分集接收机之间的距离要满足大于3倍波长的基本条件。
主集一般来说就是能收发两用的天线,分集就是只能接收,当MS的信号通过上行传递给小区天线的时候,主分集同时可以接收到,这样就又两路信号了,然后基站通过判决器,选择一路最好的信号进行解调。注意是选择一路最好的信号哦,而不是对两路信号进行叠加处理哦。
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空间分集,用两个天线接收同一个信号进行处理,得到一个最好的信号。

网友:
    分集式天线(Diversity Aerials)确保无线信号接收的质量,即便在接收条件差的情况下依然能保证高标准音质。

网友:
    通过提供传送信号多个副本来提高接收信号正确判决率的方法被称为分集。

网友:
    分集的基本思想是将接收到的多径信号分离成不相关的(独立的)多路信号,然后把这些多路信号分离信号的能量按一定的规则合并起来,使接收到的有用信号能量最大,进而提高接收信号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