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是怎么驱动mos管的?

楼主(2021-12-01):
spwm逆变器中用npn的三极管驱动mos管,想知道原理是什么,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a.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MOS 管是电压控制元件;
b. 正常工作时,三极管的两个PN 结一个正偏一个反偏,而MOS 管的两个PN 结均需
反偏;
c. MOS 主要通过多子载流子导电,是“单极型”器件。而三极管的多子载流子和少子
载流子均参与导电,是“双极型”器件;
d. MOS 管可以在低电流低电压下工作,因而广泛应用于半导体集成电路。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器件,用基极电流的变化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有NPN型三极管(简称P型三极管)和PNP型三极管(简称N型三极管)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用栅极电压的变化控制漏极电流的变化。有P沟道MOS管(简称PMOS)和N沟道MOS管(简称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