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基准电压和采样范围是怎么影响的?

楼主(2021-12-01):
AD芯片的基准电压和采样范围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
是有关系的啊,AD基准电压就觉得你的采样精度和范围,假设是个10位的AD芯片,则最小分辨精度就是Vref/1024,采样电压范围就是0-vref之间

网友:
一般来说,Vin<=Vref<=VDD

网友:
    外接电阻要用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