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的网络标号是怎么添加上去的?

楼主(2021-12-01):
pads里的网络标号是怎么添加上去的?

网友:
画个线就有网络标号啊

网友:
添加连线,点右键,选 择页间连接符,填入你要的网络名称

网友:
    ECO里面的GND-VCC

网友:
    时丝印层增加网络名注释吗?在绘图工具栏下,点文本命令,就可以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