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和pcb同步后,能选择而不能整体移动是啥情况?

楼主(2021-12-01):
pads原理图和pcb同步后,能选择而不能整体移动是啥情况?

网友:
    不了解具体情况

网友:
    锁定了吧

网友:
    选了元件以后看看是不是在那里面有锁定的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画边框

网友:
    先在空白处右键‘选择元件“,选中后元件变为高亮,然后再按Ctrl+E移动。

网友:
    应该是被保护起来了,可能重要走线,如USB,网口线等,或是器件锁定起来,如接口,BGA器件等!

网友:
    也有可能时部分器件使用了复用模块或者组合模块,得先选中这些模块,再打散这些模块,这样选中的器件就可以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