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双面FPC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1-12-01):
使用双面FPC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看是否能无须贯形成空洞。由于贯形成空洞的电镀会对耐折性有不好影响。

网友:
要不是用贯形成空洞的话,则在骫骳局部的贯形成空洞不需要镀铜

网友:
以单面板FPC额外制造骫骳局部,而后再和双面FPC二者互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