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火线零线

楼主(2021-12-01):
    请问三根线怎么分火线零线?

网友:
    使用电笔和电器
      (1)首先应该使用电笔把火线测量出来,三根线中只有一根可以点亮电笔,这根线就是火线。
  (2)然后拿一个类似于充电器或者是灯泡等的小电器,电器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其他任意一根待测线。
      (3)然后合闸送电,假如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的话,那么测试的那根待测线就是零线。假如不可以正常工作的话,那么测试的那根待测线就是地线。
  使用电笔和开关
      (1)首先应该使用电笔把火线测量出来,三根线中只有一根可以点亮电笔,这根线就是火线。
  (2)然后把火线和任意一根待测线接在一起,再把断路器负载端的零线接线柱,也就是标有“N”的线拆下来,下面简称为“N线”。
      (3)合闸送电以后,再用电笔测量“N线”,假如电笔可以点亮的话,那么和火线一起接的线就是零线。假如无法点亮电笔,或者是一合闸就会跳闸的话,那么这根待测线就是地线。
  使用万用表
      (1)首先要调整万用表的量程,一般是选择700V~档,至于数字的话就随意,只要大于220就可以。然后分别开始测量三根电线两两之间的电压,然后就可以得到三组数据。
  (2)其中一般会有两组数据比较大,那么这两组数据中都有的那根线就是火线。另外这两组数据会有大小之分,数值较小的那个待测线就是零线,而数值较大的那个待测线就是火线。

网友:
    用漏电保护器最好

网友:
    也可以用电笔,很简单的

网友:
    机器人你好,机器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