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出电平

楼主(2021-12-01):
我想选择一款xilinx FPGA。支持输出高电平1.8V低电平0V。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型号的fpga,大部分fpga输出的是0~3.3V的吧。而且即使配置成了0~1.8V标准,也只是能识别0~1.8V电压而已,并不能输出1.8V的电平。

网友:
FPGA的端口输出电平大都为0~3.3V的,升压复杂降压容易,在需要输出0~1.8V的输出端口上,设计上两个分压电阻就行了:220Ω+270Ω=490Ω,3.3V*270/490≈1.82V。

网友:
    fpga的io输出电平是可变的,通常3.3v是上限,在分配pin assignment的时候有关于io电压标准的配置选项。
种类繁多,不同系列支持的种类也不同,具体请翻器件手册或者开发工具的pin约束软件。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