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路的分析

楼主(2021-12-01):
耦合电路功能和电路种类
多级放大器中,每一级放大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要将一级级放大器之间连接起来,级间耦合电路不可缺少。

1. 耦合电路功能
对耦合电路的要求是,对信号的损耗愈小愈好。有时,耦合电路不仅起级间的信号耦合作用,还要对信号进行一些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通过耦合电路将两级放大器之间的直流电路隔离,这是最常用的功能之一。

(2)通过耦合电路获得两个电压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

(3)通过耦合电路对信号的电压进行提升或衰减。

(4)通过耦合电路对前级和后级放大器之间进行阻抗的匹配。

2. 耦合电路种类
多级放大器中的耦合电路主要有下列几种。

(1)阻容耦合电路中采用电容器进行交流信号的耦合。这是最常用的耦合电路。电容器具有隔直通交的特性,在让交流信号耦合到下一级放大器的同时,将前一级的直流电流隔离。这种电路广泛用于多级交流放大器中。

(2)直接耦合电路中没有耦合元器件。直接将前级放大器的输出端与后级放大器的输入端相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耦合电路。直接耦合电路可以用于多级交流放大器中,也可用于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必须采用这种耦合电路。

(3)变压器耦合电路中采用变压器作为耦合元件。变压器也具有隔直通交特性,所以这种耦合电路与电容器耦合电路相似,同时由于耦合变压器具有阻抗变换等特性,所以变压器耦合电路变化形式很丰富。变压器耦合电路主要用于一些中频放大器、调谐放大器和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级中。

阻容耦合电路工作原理分析与理解
前面在介绍多级放大器时已多次讲述了耦合电容,当两级放大器之间采用耦合电容时,两级放大器之间采用阻容耦合电路。阻容耦合电路由电阻和电容构成,但是在电路中只能直接看出耦合电容,看不到电阻。可以用如图 2-6 所示阻容耦合电路的等效电路来说明这种耦合电路的工作原理。

图 2-6 阻容耦合电路等效电路

1. 等效电路分析
关于阻容耦合电路等效电路的工作原理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1)电路中的 C1 是耦合电容,ri 是后一级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阻容耦合电路中所说的电阻是下一级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ri,电容是 C1。

(2)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电容、电阻构成的典型分压电路,加到这一分压电路中的输入信号 Ui 是前一级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从这一分压电路输出的信号是 Uo,这也就是加到后一级三极管基极上的输入信号,这一信号愈大,说明耦合电路对信号的损耗愈小。

(3)根据分压电路特性可知,当放大器输入阻抗 ri 大小一定时(通常它不变化),耦合电容 C1 容量大,其容抗小,输出信号 Uo 大,即在耦合电容 C1 上的信号损耗小。所以,要求耦合电容的容量要足够大,这样信号通过耦合电容时损耗才小。

2. 几点说明
关于阻容耦合电路还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当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比较大时,可以适当减小耦合电容的容量,这一点通过分压电路的特性很容易理解。降低耦合电容 C1 的容量,对降低耦合电容的漏电电流有利,因为电容的容量愈大,其漏电电流就愈大,放大器的噪声就愈大(耦合电容的漏电流就是电路噪声),特别是输入级放大器的输入端耦合电容要尽可能小。

(2)耦合电容对低频信号容抗比中频和高频信号的容抗要大,所以阻容耦合电路对低频信号是不利的,当耦合电容的容量不够大时,低频信号首先受到衰减,说明阻容耦合电路的低频特性不好。

(3)耦合电容具有隔直作用,所以采用阻容耦合的放大器不能放大直流信号,对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耦合电容的容抗太大也不能有效放大。

(4)在不同工作频率的放大器中,由于放大器所放大的信号频率不同,对耦合电容的容量大小要求也不同。音频放大器中,一般耦合电容的容量在 1~10μF 之间。为了降低电容漏电电流,愈是处于前级的耦合电容,其容量要求愈小。

(5)图 2-7 所示是一种变形阻容耦合电路,即在耦合电容 C1 回路中串联一只电阻 R1,该电阻一般为 2kΩ。这种变形阻容耦合电路在一些性能较好的音频放大器中常见到。这一耦合电路的作用同普通阻容耦合电路基本一样,只是电阻 R1 可以用来防止可能出现的高频自激。

图 2-7 变形阻容耦合电路

直接耦合电路工作原理分析与理解
在双管直接耦合放大器中介绍了直接耦合电路。直接耦合电路的特点是前级放大器输出端与后级放大器输入端之间没有耦合元器件。

直接耦合电路让交流电流通过的同时,也可以让直流电流通过,这是这种耦合电路的特点,所以直接耦合放大器可以用来放大直流信号,而且低频特性好。

直接耦合电路的缺点是,由于直流电流也能通过,参加耦合的各级放大器直流电路相互牵制,这对电路故障修理不利。

变压器耦合电路工作原理分析与理解
变压器耦合电路的具体电路形式有多种。

1. 变压器耦合电路之一
图 2-8 所示是一种变压器耦合电路。电路中,VT1 和 VT2 构成两级放大器;T1 是一个耦合变压器,L1 是它的一次绕组,一次绕组有一个抽头,L2 是它的二次绕组,这一耦合变压器 T1 只有一组二次绕组。

图 2-8 变压器耦合电路之一

关于这一变压器耦合电路的工作原理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1)VT1 集电极信号电流流过 T1 一次绕组 L1 抽头以下绕组,根据变压器原理可知,T1 二次绕组两端便有输出信号电压,这一输出信号电压加到 VT2 基极回路。其信号电流回路是:二次绕组 L2 上端→VT2 基极→VT2 发射极→发射极旁路电容 C7→地线→电容 C4→二次绕组 L2 下端,通过二次绕组 L2 成回路,完成信号的传输

(2)对于直流电流而言,由于 T1 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之间是绝缘的,这样 VT1 直流电路与 VT2 所在的直流电路相互隔离,这一特性同阻容耦合电路相同。

(3)变压器耦合电路的低频特性不好,这是因为耦合变压器的一次绕组是 VT1 集电极负载,由于绕组的感抗与频率成正比,这样当信号频率低时感抗小,VT1 集电极负载电阻小,电压放大倍数较小(集电极负载电阻小时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小),显然变压器耦合电路的低频特性不佳。另外,当信号的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由于耦合变压器 T1 存在各种高频的能量损耗,高频信号受到损失,所以这种耦合电路的高频特性也不好。

2. 变压器耦合电路之二
图 2-9 所示是另一种变压器耦合电路,这一电路与前面电路的不同点是:耦合变压器 T1 二次绕组有一个中心抽头,而中心抽头通过电容 C3 交流接地,这样二次绕组 L2 上端、下端的信号电压相位相反。

图 2-9 变压器耦合电路之二
关于这一变压器耦合电路的工作原理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1)当二次绕组 L2 上端信号为正半周期间,L2 绕组的下端信号为负半周期间;当 L2 上端信号为负半周期间,L2 下端信号为正半周期间。

(2)由于这一耦合变压器 T1 二次绕组 L2 有一个中心抽头,这样二次绕组能够输出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两个信号,即 L2 上端与抽头之间绕组输出一个信号加到 VT2 基极,L2 抽头与下端之间绕组输出另一个相位相反的信号加到 VT3 基极。VT2 和 VT3 基极上的交流信号电压波形如图 2-9 中所示。

(3)由于 VT2 和 VT3 都是 NPN 型三极管,加到 VT2 和 VT3 基极的信号电压大小相等,相位相反。这样在 VT2 基极为正半周信号而使 VT2 导通、放大时,VT3 基极为负半周信号而使 VT3 截止;在 VT2 基极为负半周信号而使 VT2 截止时,VT3 基极为正半周信号而使 VT3 导通、放大。

(4)VT2 基极信号电流回路是:二次绕组 L2 上端→VT2 基极→VT2 发射极→地端→C3→二次绕组 L2 抽头,通过 L2 抽头以上绕组成回路。

(5)VT3 基极信号电流回路是:二次绕组 L2 下端→VT3 基极→VT3 发射极→地端→C3→二次绕组 L2 抽头,通过 L2 抽头以下绕组成回路。

3. 变压器耦合电路之三
图 2-10 所示是另一种变压器耦合电路,这一电路与上一个电路的不同之处是:耦合变压器有两组独立的二次绕组 L2 和 L3,两组绕组的匝数相等,这样耦合变压器也能输出大小相等、相位可以相反的两个信号。两组二次绕组输出的信号电压分别加到 VT2 和 VT3 基极,两管基极上的信号电压波形如图 2-9 中所示。

由电路中二次绕组 L2 和 L3 的同名端标记可知,当 L2 的上端信号为正半周期间,VT2 导通、放大信号,此时 L3 的下端信号为负半周,使 VT3 截止。

图 2-10 变压器耦合电路之三

当信号变化到另一个半周时,L2 的上端为负半周信号,L3 的上端为正半周信号,VT3 导通、放大。

电路分析小结
(1)分辨直接耦合电路、阻容耦合电路和变压器耦合电路很简单,当级间有电容连接时为阻容耦合电路,当级间有变压器时为变压器耦合电路,当级间没有元器件时为直接耦合电路。

(2)能够放大直流信号的放大器中,一定要采用直接耦合电路。当然直接耦合的放大器也能够放大交流信号,许多交流放大器中就是采用直接耦合电路。

(3)采用阻容耦合或变压器耦合的放大器,由于级间的直流电路是相互隔离的,所以修理起来比较方便。

(4)从频率特性角度来讲,直接耦合电路性能最好,但不方便修理。

(5)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放大器的低频特性欠佳,没有直接耦合电路的低频特性好。

网友:
    当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比较大时,可以适当减小耦合电容的容量,这一点通过分压电路的特性很容易理解。

网友:
    耦合电容具有隔直作用,所以采用阻容耦合的放大器不能放大直流信号,对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耦合电容的容抗太大也不能有效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