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常用快捷键总结

楼主(2021-12-01):
    AD常用快捷键总结:
    1.  tab键可以进行元器件和封装等信息修改

2.  选择对象+A(align排序)(对齐方式)

    3.  ctrl+鼠标轮进行放大缩小,shift鼠标轮进行左右移动

    4. 选择对象+shift键拖动进行复制
       rubberstamp(ctrl+r)
       duplicate(ctrl+d)

5. 特殊粘贴操作
   edit--pastespecial(选择对象+ctrl+v)

    6. m键可以进行move,drag操作
   drag操作时选中部分拖动不掉线,move选中部分拖动掉线

    7. ctrl+鼠标拖动元器件不断线

8. backspace可以在手动交互式布线放弃上一步操作,还可以改变元件方向

    9. pcb中选择参考edit-set reference-location
   复制某元器件时,先选中ctrl+c然后点击参考点ctrl+v即可获得与参考点相同距离或setreference-center(中心为参考)

10.在观看pcb时,找不到板子时V+F(fitboard)找到板子

    11.清除错误标志Tools-Reset Error Markers

    12.edit-Origin-set(设置原点位置,如果设置在线的定点后,点击线即可修改线长和观察线宽)

13.快捷键s+l快速选取多个对象(线选)

14.全局操作功能可以用来修改整板或局部的丝印大小、 器件锁定、过孔大小、线宽大小属性等等

    15.对于一些信号要求较高,过孔需要阻焊处理时,就需要过孔盖油。盖油双击过孔勾选forcecompletetentingontop\bottom

16.元器件布到对立面
  1, 按右下角pcb的PCBinspector,将topplayer改为bottomlayer
  2, 选中需要移动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层“layer”中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3, 双击元件进行修改
      4, 拖动元件时,按快捷键L键(较方便)

    17.布线状态下放焊盘加换层ctrl shift 滚轮

    18.进行换层布线可以按ctrlshift 滚轮

    19.3D模式下翻转的话快捷键VB或者菜单栏view-FlipBoard,想任意旋转的话按住shift,用右键旋转

20. 网络高亮:ctrl点击
    器件高亮:Alt点击

【全局窗口的调用】
    1、shift双击,调出全局操作窗口;
2、选中需要全局操作的东西,按F11调出全局操作窗口;
3、在需要全局操作的物件单击右键FindSimilarObject,然后OK调出全局操作命令窗口。

网友:
    很实用,pcb设计经常用到

网友:
    1:shift+s 键 切换单层显示
2:q     英寸和毫米 尺寸切换
    3:D+R进入布线规则设置。其中 Clearance 是设置最小安全线间距,覆铜时候间距的。比较常用
    4:CTRL+鼠标单击某个线,整个线的NET 网络 呈现高亮状态
    5:小键盘上的 * (星号键)可以在top、bottom layer  切换,达到快速切换上下层。另外 +  - 可以把所有显示的层轮流切换。
6:CTRL+SHIFT+ T  、B、L、R 可以快速对齐所选中的元件 上 下 左 右。
7:M+I  可以把选中所有的元件,翻转过来。这样可以在上下层切换,方便布线,调整印丝层。 很实用的一个操作。
    8:如上所述,还可以 查看板子底部,就点击   查看   翻转板子 板子就反过来,但是属性还是 一样。只是从板子底部看了。
    9:器件联合  选中两个器件 然后右击 选择 联合-从选中的器件生成联合  这样可以操作两个位置在一起的器件
当要去掉时候  选中器件 右击  联合-从联合打散器件    那么连接在一起的就能够单独操作了。
当选中联合的器件,右击选择联合,有个 选择所有的联合 这样一下子选择所有联合的器件。固定的外框就可以联合起来移动操作。
    10:多根线同时画的时候,每个先画个短的线,按SHIFT 选中所有一起画的线,选好,松开SHIFT.  鼠标移动到线头 白点处,然后拖动,那么所有线就一起拖动。 转弯一次,松开, 在拖,又可以转弯。
11:  快捷键 t c  交叉探针  看到寻找 原理图 和 PCB 的元件位置   选下,然后跑到PCB 就能看到原理图那个元件的位置。
    12:  ed 删线
    13:  捕获焊盘  查看——网格——切换电气网格(shift +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