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为什么连不上线?最简单的线路弄俩小时了没弄明白

楼主(2021-12-01):
为什么连不上线 最简单的线路弄俩小时了没弄明白,LED3的PIN2连不上P1的PIN2

网友:
    P1的原理图封装的脚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
    还是应该检查原理图,拖拽一下P1看两根连线是否都会移动

网友:
    有时飞线不会把所有线路都显示出来,只要焊盘的网络没问题,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
PCB 放大,看下P1的脚上边的net是什么 是不是同样的名字
原理图中,在P1的脚上再画一条线,看看有没有节点出现,有就是连接上了,没有就是原来没有连接,
原理图中,选中P1,按 ctrl键+鼠标拖动一下,两条线都动,就是连接成功了。
看原理图中管脚名称编号,与PCB封装的管脚名称编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