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一个方波脉冲频率,脉冲幅值在变化?

楼主(2021-12-01):
 问题如上图所示,求一个可行的思路,或者方法。
如何将方波的赋值最后限定到3.3V.

(一定是要测量脉冲的频率,脉冲的电压与频率不一定呈线性关系)

网友:
用比较器电路,阀值0.7-1V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可以用运放实现,也可以三极管反相电路。
三极管反相放大电路就方案,信号输入串10K至NPN三极管b极,b极至e极并10K电阻,输出C极通过1K偏置电阻接到3.3V电源。
具体阻值需实际调试,信号会翻转的问题再串一级三极管反相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采用限幅控制电路,把电平信号低压钳制在3.3V,在前级电路输出口这里串联几个二极管试试看,信号强度能够得到控制的

网友:
首先得降压处理一波,最高8khz的输入采样频率要能支持,然后实验看看结果是否理想,看上去是i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