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控制灯存在LED微亮的问题

楼主(2021-12-01):
我用PWM控制一个LED的光亮成度,控制占空比的变量num一开始也初始化0了,但是依然一上电后LED微亮,请高手赐教,附上程序:

/*设置一个定时器,控制P20口输出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可调,按键key_add、key_sub分别控制占空比的加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2^0;
sbit LED1=P2^7;//LED1常亮作为跟PWM输出时的亮度对比
sbit key_add=P3^7;//按键控制占空比增加
sbit key_sub=P3^6;//按键控制占空比减小
uchar time;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赋值定时0.1ms
        EA=1;
        ET0=1;
        TR0=1;
        while(1)

                LED1=0;
                while(key_add==0)//增加亮度
                {
                        delay(5);
                        while(key_add==0)
                        {
                                num=num+10;
                                while(!key_add);//按键释放
                                delay(5);
                                while(!key_add);

                while(key_sub==0)//减小亮度
                {
                        delay(5);
                        while(key_sub==0)

                                num=num-10;
                                while(!key_sub);//按键释放
                                delay(5);
                                while(!key_sub);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赋值时先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赋值定时0.1ms
        TR0=1;//再从新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0) time=0;//0.1ms*100=10ms,即100HZ;
        if(time<=num) PWM=0;
        else PWM=1;

网友:
p2口设置
下拉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把led用低电平驱动就可以了,所谓的下拉就是输入一个低电平让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