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例如如何整体给所有页添加上title block?

楼主(2021-12-01):
    orcad例如如何整体给所有页添加上title block?
转换处理的原理图发现titel block都存在丢失问题
打印成pdf的时候 变成了倒序 即使在设置里面进行了重排的annotate也不行

网友:
    打开capsysm.olb 添加自定义的titleblock或者修改现有titleblock模板 然后保存。之后选place->Title block block的选填内容在option->design template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