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上不太适合用opencv实时处理吗?

楼主(2021-12-01):
跟着网上的教程用树莓派装了opencv 然后也运行了一些简单的图像处理 识别分割啥的但是感觉效果都好差。。本科生想出去参加竞赛来着。做机器人 拿树莓派做上位机再加上 跑opencv+cnn等等。。。 会不会ARM根本忙不过来啊。。。我看到很多人用 openmv那个硬件不知道好不好用 听说比opencv更适用在机器人上 opencv还是需要强大的操作系统来跑啊。。!!
有没有小伙伴能给我讲一下 我现在的想法对不对或者给些建议参考 关于我后期是做opencv还是mv 或者其他方面的建议 谢谢

网友:
同感,我用了树莓派3b+,来做实时检测物体,发现好卡,延迟较大;真失望啊;不过,可以降低分辨率,摄像头帧数好一些,优化代码(c++比python处理更高效,删除无关的代码),这样应该会快一些。

网友:
我做火焰追踪,卡的不行,镜头,在电脑上很灵敏的,换到树莓派就卡的不行

网友:
树莓派的性能也提高了。要做的任务有大有小。哪有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的说法。我做的物体检测就很好用。关键是成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