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为什么具有高速采集功能?

楼主(2021-12-01):
FPGA为什么具有高速采集功能?

网友:
pga芯片能实现多路逻辑的并行输出,同时对一些频道的外部事件的响应可以快速响应。这些在单片机,dsp等处理器芯片上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处理器需要一条一条执行程序并给出逻辑输出电平,并发应差。同时对于频道的外部时间的响应,中断响应还是太慢了。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广泛应用于军事、航天、航空、铁路、机械等诸多行业。区别于中速及低速数据采集系统,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内部包含高速电路,电路系统1/3以上数字逻辑电路的时钟频率>=50MHz;对于并行采样系统,采样频率达到50MHz,并行8bit以上;对于串行采样系统,采样频率达到200MHz,目前广泛使用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采样频率一般在200KS/s~100MS/s,分辨率16bit~24bit。

网友:
FPGA内部性能可以跑得很高,500M以上。数据经过告诉AD出来,可以LVDS或者直接SERDES进入FPGA,在FPGA内部做串并转换或者其他DSP处理,再经过SERDES或者LVDS送出去。FPGA的特点比如IO兼容性强,内部高性能,内部集成DSP,内部集成CPU和大的数据吞吐量都非常适合高速数据采集。事实上再雷达、电子对抗、太空应用等场合也的确是这么应用的。